明基S31无待机、不触发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0-01-24):
接到一台明基S31的机器,不开机,上电无电流!拆机测得,PL1、PL2是好的,有19V电压经D10加到PQ6和PQ36上,PQ6、PQ36受控于VH和VAON信号,实测线路元件都正常,但PQ6和PQ36所输出的电压在断开给8734A的供电的保险后缓慢上升到18.35V。接上保险,电压在3~6V之间跳变!8743A无3V、5V输出!对电路图实测各元件参数都正常!
经一个晚上的看图对比终于理清了S31的上电流程和供电方式。
1、S31在上外接电源时的电压是由PQ6所产生的电压工作的。
2、电池供电的话是由PQ36升压进行工作的。
最后测出是由PQ6损坏而导致全板无待机,而升压的这一部电路充电电路会产生一个充电过程,所以在测量8734A的20脚时才会有3~6V的电跳变!维修过程中换了2个8734A,一个EC芯片,都是误换!代换PQ6后此板修复!

网友:
我觉得你把答案。写在你原贴后面比较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037-1-1.html

网友:
自己赞一个先,看图看到02:00,冷死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让我们新手能够分享到您宝贵的经验,谢谢你的无私!

网友:
楼主的精神太可嘉了,让我学习到了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提个建议,最好能附带个图,对照图片看你的解释,好理解,凭空想,理解不了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刚才在你发的另一篇中看到图纸了,向你道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