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中VDDQ产生电路,当中的Q103.Q104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0-01-24):
下面图中VDDQ产生电路,当中的Q103.Q104具体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粗看是两个控制信号入口,大概构成保护电路。动作后拉低U22的电位,进而使VDDQ停止输出。没有看过全图,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强行将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对地然后改变比较器的外界参考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调节用的
通过Q103 Q104来控制R741 R742 接入到VDDQ的反馈环节,重而改变VDDQ的输出电压

网友:
孤帆远影版主的分析是正确的。昨天我初以为是起保护作用,后来分析,感觉说不过去。因为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被拉低后,只会增强比较器的输出,最终就是提升输出电压,而不是停止输出电压来进行保护。但是,我想了解的是,如果没有这两个管子,电路也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什么地方需要如此的设计呢?我很想下载,看一看完整的原图来搞懂它的道理,有谁知道能不能告诉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