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烙铁时老是焊接不牢固呀?

楼主(2010-01-24):
就是有点虚焊的意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

网友:
最后上锡在拖一遍或者风枪加焊

网友:
要想焊接好,要掌握好焊接温度,低了焊锡熔化不充分,过高会加速焊锡和助剂的氧化形成氧化物,都会焊不好。过高了还容易损坏电路板和零件。焊接时要加一些助焊剂,看到焊锡充分熔化化,浸润饱满后,焊件保持不动,才移开烙铁。焊好后,焊锡呈光亮,圆滑状就算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