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2个IDE口不能同时用?

楼主(2010-01-24):
老的815EPT主板ABIT的ST6,IDE口单独用都好的,但硬盘和光驱各接一个IDE口的话不能开机,偶尔开了,能显示第一个开机画面,不能出来第二个,就是有大方框显示硬件配置和verifying....的那个画面,只有左上一光标闪动。把硬盘和光驱接在同一线上都可以,同时用两个IDE口就不行,怪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主从跳线对的,硬盘主,光驱从;线没毛病,换了很多根试的;光驱没毛病,换了好几个试的。CPU是P3-S-1.4或1.26都试了。BIOS芯片清理了,接触没问题。键盘口好的,键盘正常使用。
    不理解了,求教各位老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BIOS刷过了,就是接着硬盘刷的,没问题

网友:
额...这个BUG.我遇到过..后来用转接口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