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给我解释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24):
笔记本看电影有时候1分钟有时候5分钟就会黑屏。

网友:
换驱动试了吗?

网友:
换什么驱动。。显卡?

网友:
风扇散热好不好哦?

网友:
显卡太热了吧,黑屏了应该是死机了吧,CPU也会这样的,但应该是屏幕不动了

网友:
黑屏后按CAPSLOCK键,还能切换吗,不能就是死机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显卡了

网友:
把机子做个清洁,还不行的话,恐怕你就要仔细查了,高压,灯管,显卡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显卡不好了

网友:
接个外接在看电影  等到屏黑屏的时候看看外接是什么情况  也是不亮的话  那就换个驱动  要是N卡的话 那你就做一遍显卡吧

网友:
首先是散热不好,在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清洁下机器,再外接个显示器,如果外接也会黑那就显卡了。

网友:
这个时代就爱坏显卡。。。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节电模式?不动它过几分钟就休息了。看电影显卡负荷又不重。

网友:
楼主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 :高压板灯管供电,黑屏:显卡。CPU.内存,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休眠是否启动了?

网友:
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不会是系统方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