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IBM T43(热检测错误)

楼主(2010-01-24):
手里有台T43机器开机出现LOG画面后出现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检测错误),如果按ESC键可以跳过,不按的话就关机了,但按ESC键跳过进系统会死机
请高手门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呗?

网友:
风扇换了,MAX1989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风扇也可以转

网友:
将MAX1989直接更换掉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再次拆开机器.找来一块料板对着测试,分别在两个地方,都是三个脚的芝麻管更换掉后故障依旧.

于是顺着SMBCLK和SMBDATA两个引脚往下跑线路.直接将两个八脚芯片更换掉(该芯片在点位图里面是以

LM开头的字样,具体型号没有记录下来)后测试.OK

网友:
将MAX1989直接更换掉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再次拆开机器.找来一块料板对着测试,分别在两个地方,都是三个脚的芝麻管更换掉后故障依旧.

于是顺着SMBCLK和SMBDATA两个引脚往下跑线路.直接将两个八脚芯片更换掉(该 ...
引用 网友A:

是 LM75CIMM3

网友:
IBM电脑温控电路都容易坏事通病。检查下温控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照楼上朋友说的去做,在13,14脚后面有个8脚的芯片换了,就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在IBM 芯片跟BIOS芯片之间的那个

网友:
4楼说的SMBCLK和SMBDATA俩个引脚是从哪里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