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无法唤醒

楼主(2010-01-24):
近日接了一以旭日150本本,故障为进入休眠状态后,再按开机键无法唤醒,电源灯反应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神舟有一款机器也是这样,工程师说要刷BIOS,你也试下

网友:
你拆了休眠开关试试呢!

网友:
这机子开始不亮,换了南桥后正常了,可出现这个现象,不知与南桥有关不?

网友:
确实跟南桥有关系。。既然原来是南桥的故障。建议你再换一个南桥,排除南桥问题。
再动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引起别的故障。

网友:
哦,那我试一试,先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要让机器睡眠.OK不

网友:
这机器一通病,CPU供电芯片容易虚焊,加焊下应该可以````芯片在板子反面

网友:
还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拆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