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联想14002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1-24):
有一联想14002笔记本进水不开    开机键有  3.3  5     量时钟晶振有0.2的电压   加电待机电流 0.02 然后变成0.01再变成0.02反复,开机电流跑到0.26掉电有谁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进水的机器容易断线,还是先查查吧

网友:
进水的板子问题多多,短路,或是有断线或阻值变大的电阻。

网友:
先处理进水处,再查各供电,很明显此板CPU供电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