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加焊大家能用多久?

楼主(2010-01-24):
我一块联想集成显卡主板。显卡花屏,北桥加焊能用。但放几天不用就又会花屏。请问是虚焊还是芯片内部问题?
芯片

网友:
這種情況, 建議取下重植BGA....才用得久. 你的晶片是OK的.

网友:
加焊温度再高一点点,散热再搞好一点点

网友:
好多虚焊 都是散热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有铅的加热了能用很久,不行就拆了改做有铅的吧

网友:
加焊的温度不够,要不就重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