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8139D网卡!

楼主(2010-01-24):
3张8139D网卡电脑均能认到,就是插上网线不能连接?不知什么原因,如何下手?望各位高手回复!
电脑

网友:
重装系统下,把USB值量下正常否,可能SB有问题

网友:
还是先从新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已经排除软故障 应该是硬故障,不知从何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