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到C3停下不亮机,各位大侠帮忙撒!

楼主(2010-01-24):
UG7M-D  PRO  主板拿来上诊断卡跑C3不动啦,测内存各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不行  洗过北桥也不行 然后就做了一把北桥,可是现在故障还是依旧。
求各位大侠师傅们 帮帮小弟!

网友:
内存 有没有换过???

网友:
内存换过没,这种板子大部分问题出现在U这边,内存是U来控制的,你要先修U才行

网友:
内存我换过啦     楼上师傅说U 这个U控制内存的我没碰见过  可以详解吗?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把  北桥虚焊也会照成这种故障

网友:
我做过一次啦 不会是虚焊  桥坏会不会是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 REF   SPD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  内存时钟 这些都查了吗?  都查了打数据线与排阻的值 吧

网友:
桥的可能性叫大,我也有好几片这种类型的板,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U貌似是从462开始就是U直接读取内存的了把!!   有错误之处请指证

网友(2010-03-24):
内存供电正常那只是测的!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正常!还是代换下比较可靠!

网友:
烤烤内存槽子边上的排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