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头故障 LG液显不定时暗屏 求解

楼主(2010-01-24):
LG 19宽屏液显 不定时暗屏 暗屏后测各供电都正常 高压板上的元器件没有发现虚焊,但是保险起见我都加焊过啦,可是还不行,有没有师傅遇到过相似的故障,
急!急! 先谢谢各位啦 这个故障真的很饶头
暗屏

网友:
那你就在暗屏的时候看高压开启关闭的电压有没有变化了,如果无变就是高压问题了,如果变化就是信号板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灯管点过啦 4根都是好的 我也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 看样子只能换换变压器试一试啦 哎!

网友:
驱动板的EN控制电压侧过了吗?是多少?如果有就说明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没有直接飞线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灯管虚焊的
测试都没有问题
正常点的话不定时暗屏
最后发现是屏的一根灯管虚焊
不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查高压板吧,LG有批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的8脚MOS发热量很大

网友:
基本上是高压版问题

网友:
12V断开高压板 用另外一块高压板点灯管 把故障点定出来

网友:
1934S的都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