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0-01-24):
我这里有几台 台机都设置了BIOS密码 按DEI键进入BIOS  红字提示ENTER  PASSWORD其他的选项动不了 我试过电池清零 也不行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不可能的吧,我没有见到过,你短接电池

网友:
通过电池放电清零不行,应该不会的,你是不是操作上面有问题,取下电池,将CMOS跳线跳为接地!

如果是直接取下电池,然后马上又装上,可能不行.还有注意一下,在取下电池的时候,电源上面的电源线一定要拔掉,不然5VSB还在供电,就没法放了!

网友(点评):
对 电源是要拔掉的 因为啊插上电源它就不靠纽扣电池的供电了

网友:
台机都是靠电池供电才有保存的,你把电池拿下后放下电,,等久点在装上去,

网友:
操作上的问题,台式机还没见过拿下电池后BIOS不清零的

网友(点评):
我也没见过,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将电池取下,并短接排针放电。

网友:
电池取下,用万表测一下电压为零时。你在试试。。。。。。。

网友:
主板上有那针脚  不可能不能清除密码的

网友:
取下电池等二十分钟在安装上去

网友:
把电池拿下后放下电,,等久点在装上去,ok!

网友(2010-03-24):
维修店的师傅给我说:取下电池,然后把电池座上的2个金属片短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克隆光盘清零就OK了

网友:
把COMS跳线调换下位置停留几分钟左右换回原位即可,前提是不要接电源否则照样无效~

网友:
取下电池 然后用镊子短接二,三十秒看看了。

网友:
取下电池要有3分钟。太短没用。

网友:
COMS跳线试下,要不把电池取下反接下

网友:
反接完,再接回去试下
我们一般就用路线

网友:
应该是先把电池拿下,在用跳线帽放电,在把跳线帽归位,不上电池直接开机,在进BIOS,还是有提示但是直接回车就可以进了!

网友:
台式机清零应该可以啊

网友:
最简单的  用GHOST盘 里面的 cmos密码清除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放电不可能不能清除密码,上边说的都对 首先断电取下电池 短接排针  住稍长一段时间就行了 如果是顶星的主板 取下电池要住半个小时才行

网友:
可能是跳线没有短接吧.有个JP1的要跳到JP3吧.记得拨掉电源线.
还有一点有些品牌机取电池也清不了的,我这有台HP的台式机,用以上方法都不行.打电话问HP工程师,原来是要短接跳线然后再开机,等显示器出来HP 的LOGO后再关机,然后再跳回跳线,密码才算清除,不过回到了出厂设置了

网友(2010-05-24):
有些品牌机都有默认的密码,清零也没用的,你看看是什么品牌,再上网查查密码,像清华同方的密码就是:thtfpc

网友:
你先把大电断了人,然后你在把电池卸了在短接跳线。

网友:
拔一下跳线    试一试

网友:
把电源插座,CPU,内存,全部拆出来,然后把电池拿下来,直接用电池刮几下电池扣的金属脚。然后把它一一装回去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把硬盘拔掉 开机  等出现无硬盘提示的时候关机 再插上硬盘开机 就行了

网友:
台式机直接电池短接一下就可以,还有用克隆光盘里面的清除COMS软件就可以,再不行就直接刷BIOS了

网友:
在一些软件上面。。或者光盘上面看到过有BIOS密码清零的选项。。但是我没用过。。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应该能用吧。

网友:
操作错误把,把电池反按,或电池旁有针脚,连另外两根,使其短路

网友:
上面说的情况都不好使,一般BIOS密码忘记了,要刷下BIOS,或密码芯片

网友:
主板电池旁有一跳线,可以清零

网友:
你这不会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板子吧?如果是这板子,你不妨试试这几个;thtf    thtfpc   tongfang

网友(2010-06-25):
扣下电池3-4分再放回去就可清零可以请0

网友:
主板上有清cmos的跳线,短接一下

网友:
操作上的问题,交流电源拔掉。取下电池,短接放电,按几下电源开关,什么都清干净。

网友:
先吧主机电源拔了,然后去下电池,等个3到5分钟再装上电池就行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温州 来自 浙江温州
正确的清除CMOS密码的操作:
1、将给主机的电源供电的220V市电除去。操作:拔下电源线插头。
2、找到主板上的CR2032电池,将其从电池上移除。
3、找到主板上的CMOS清零跳线,通常默认(正常状态)为1-2短路,2-3短接是清除。也有极少数的主板只有2根针,默认有短接为正常或反之。具体看主板设计,参考主板说明书或是PCB上的印刷说明。
4、将跳线帽从默认正常的组合,取下,然后按清除的跳线方法插上去(短路),时间要5秒以上。时间长一些没有关系,短了可能没有效果。
5、如果主板上找不到跳线帽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在断掉市电的情况下,取下电池,可用金属物来短接电池座内的正负极也可。按上一条时间来计算。
6、达到相应的时间后,按反向操作。将跳线帽按默认的正常短接,按放上CR2032电池。接上220V市电插头。
7、加电开机测试,密码已清除。
曾试过笔记本清除,也是用此方法测试。将笔记本电池取下后,直接用尖物短接电池座的两根排针,也能达到相应的效果。
早期的主板还有万能密码的,具体的请去网上搜索。估计现在都已经行不通了。〕
以前曾可用Debug程序来清除CMOS密码的,但是现在的主板可能不行了。
方法:进入DOS状态,运行DOS下的汇编程序Debug。
Award BIOS:
C:\>Debug
-O 70 34 或- O 70 11
-O 71 34 或 -O 71 ff
-q 或 - q
AMI BIOS
-O 70 16 或 O 70 10
-O 71 16 或 O 71 0
-q 或 - q
说明:
“ - ”后面的是英文“O”,并非数字“0”。一行输入完后,要按回车键来执行的。按“Q”来退出。

网友(2010-12-02):
记得以前搞过一个电脑  要放电20分钟   搞了半天才发现  汗

网友:
短接主板上的ClearCmos跳线

网友:
放电就好了吧

网友:
我都是把电线拔掉,再取出电池,过几秒装回电池,还没出现过清不了的。

网友:
将CMOS跳线跳为1和2

网友:
将电池取下,并短接排针放电

网友:
将电池取下,把清空CMOS跳线帽设置为清空,然后接上电源,通电10S

网友:
短接。放电。  试试看

网友:
电池取下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放电啊

网友:
电池短接清零要多等一会,等残余电耗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跳线还能开机?

网友:
抠下电池   短接CMOS跳线

网友:
我又重新再打一遍字
1、拔除220V市电插头
2、将主板上的CR2032电池取下
3、找到CMOS清零的跳线,将原来默认的(比如1-2)的改成另一种组合,时间半分钟。没有清零跳线的话,用金属物直接短接电池座的正负极,时间稍长一些。比如半分钟左右
4、将CMOS跳线设为原来默认的状态。
5、安上CR2032电池。
6、插上220V市电插头
7、加电启动,OK,进入CMOS重新设置

CMOS清零我已经发布过多次了,希望这种比较低级的资料自己去搜索。学会搜索

网友:
多等会儿嘛

网友:
台式机的应当不成问题吧,,,

网友:
都是去下电池 跳线接地就可以的

网友:
把电池取掉。。不行?有这种事

网友:
你那是DELL机吧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发现回答基本一样

网友(2011-01-01):
放电一定可以的,不会是你操作出错了吧

网友:
2s就够了!电池拿下短接电池座!

网友:
电源线拔了,电池取下来,放一天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是个“好贴”,一般这种最简单的问题是最吸引人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太简单”。

网友:
上面那位说的有道理,以后要发些简单的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网友:
COMS电池取下来  在把跳线帽 跳下  用金属短接 电池座 正负极 几秒   在还原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没点了吗?

网友:
短接电池还不行的话就是你操作上的问题了,短时有没有将外设全部拔掉啊,不要告诉我你还插着电源来短接哦,实践证明有些主板不拔电是不能清除COMS的

网友:
每个本本的解法不一样,有放电好的,刷密码芯片的,刷bios的,还有短接的。

网友:
短接跳线..........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的?笔记本的一般放电肯定是清除不了的。台式机的话找一下主板上一般有跳线的。

网友:
电池拿下后放电

网友:
把電池取下1分鐘即可 或試一試以下方法(一定可以成功)

          正確的清除CMOS密碼的操作:

1、將給主機的電源供電的220V市電除去。操作:拔下電源線插頭。
、找到主板上的CR2032電池,將其從電池上移除。
   找到主板上的CMOS清零跳線,通常默認(正常狀態)為1-2短路,2-3短接是清除。也有極少數的主板   只有2根針,默認有短接為正常或反之。具體看主板設計,參考主板說明書或是PCB上的印刷說明。

4、將跳線帽從默認正常的組合,取下,然後按清除的跳線方法插上去(短路),時間要5秒以上。時間長   一些沒有關係,短了可能沒有效果。

   如果主板上找不到跳線帽的也沒有關係。只要在斷掉市電的情況下,取下電池,可用金屬物來短接電   池座內的正負極也可。按上一條時間來計算。
6、達到相應的時間後,按反向操作。將跳線帽按默認的正常短接,按放上CR2032電池。接上220V市電插   頭。
   加電開機測試,密碼已清除。
   曾試過筆記本清除,也是用此方法測試。將筆記本電池取下後,直接用尖物短接電池座的兩根排針,   也能   達到相應的效果。

   早期的主板還有萬能密碼的,具體的請去網上搜索。估計現在都已經行不通了。〕

   以前曾可用Debug程序來清除CMOS密碼的,但是現在的主板可能不行了。
   方法:進入DOS狀態,運行DOS下的彙編程序Debug。

    Award BIOS:

   C:\>Debug
   -O 70 34   或- O 70 11
   -O 71 34   或 -O 71 ff
   -q            或 - q

    AMI BIOS

   -O 70 16   或 O 70
   -O 71 16   或 O 71 0
   -q            或 - q

   說明:
6     「 - 」後面的是英文「O」,並非數字「0」。一行輸入完後,要按回車鍵來執行的。按「Q」來退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 呆个十多分钟

网友:
直接短接CMOS两脚 试试

网友:
把电池拿下后放下电,,等久点在装上去

网友:
把电池拿下后放电,等久点再装上去!部分主板也可用更换硬件法来去除BIOS密码,比如更换与之匹配的内存或是显卡,可不用密码自动进入BIOS设置.也可看下BIOS型号,在网上搜万用密码。

网友(2011-03-06):
拆电子,在没插电源的情况下不停按开机

网友:
cmd-debug-
-o 70 10
-o 70 01
-q
重启

网友:
万能放电法、、、

网友:
取主板电池,放电就OK了

网友:
主板如果有跳线就短接跳线 没有跳线就取电池5分钟左右再装上(断开电源再取)否则不起作用。

网友:
^~^
看了各位上面的话,就不重复了。
我觉得刷BIOS也很简单的,刷一下嘛

网友:
肯定是CMOS 没跳线

网友:
取下电池,跳线短接,应该可以清除密码了

网友B:
取下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最有效通用方法,主板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