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屏幕进水后白屏

楼主(2010-01-24):
求教各位笔记本液晶屏维修大哥,我接手一台联想G45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为白屏,听顾客说是自己在用清洁液清洁屏幕的时候不小心进水引起的。 我把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所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下开屏过后,没有明显看的有水的痕迹,测试一下屏的3.3伏供电正常。就没有维修思路了。求教各位大哥给我说一下维修的测试点。  我想不明白的是:屏幕的水是从哪里进水引起白屏的,屏幕的电路板是全部用透明胶封装的。不可能进水。难道是水从液晶屏的前面板侵入基板里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要不就是主板供到屏上少信号

网友:
外接能显不一定就是屏坏了,换块屏试下可以啵````

网友:
还是先换块屏再说哪

网友:
有必要换一下屏

网友:
进水屏坏的还真是少见。一般多为主板问题。客户的话只能做为参考,要是按他们的想法修机器,一般会坏事……

网友:
屏供电保险量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查查屏供电3.3V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保险坏了,那路不通的话基本就白屏,还有即使外界有显示,也不说明就不是显卡的问题。HP520白屏外接有显示都是显示部分的故障

网友:
本人也有个进水的现在是不开机。不知道哪儿出的故障。

网友:
先换个屏  确定是屏的问题后  在检测屏是不是正常

网友:
测供电,小保险,换主芯片,如果不是专业修屏的,我们这些可能对屏没有多少办法

网友:
检查检查主板上的接屏线的接口看,有没有被腐蚀的

网友:
白屏的故障是信号没有过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屏自身坏了,二就是主板上的电路有问题。先还是排除屏的可能性。在干其他的吧

网友:
你的屏连接线可能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