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C61-M2时钟芯片在哪里

楼主(2010-01-24):
看见晶振在南桥旁边,却找不到时钟芯片,不会再南桥里吧,主板跑FF,假负载查,没有时钟,我该如何修啊

网友:
集成在桥里面了

网友:
楼主很强,其实这个可以在网上搜得到呀

网友:
还有集成到桥里的!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没看到肯定就集成到南桥里了,现在有主板IO都集成了

网友:
桥虚焊,我修的很多,加焊后OK

网友:
貌似有的板子要上U才会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