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Scanne 局域网IP扫描小工具300k

楼主(2010-01-24):
IP Scanne
IP Scanne

Advanced IP Scanner.zip

网友:
楼主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网友:
还有同类的工具
局域网查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款使用方便的 IP、端口扫描工具。利用它,您可以获得被扫描计算机的 ping 响应时间、主机名称、计算机名称、工作组、登录用户名、MAC地址、TTL、NetBios 信息等;您也可以指定扫描端口,查看目标计算机开放端口的情况。对于活动主机,您可以执行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利用网页浏览器浏览、FTP、telnet、ping、tracert 或利用网页查找指定 IP 的地理位置等操作。只需一个网址或主机名称,Angry IP Scanner 就能自动解析其 IP 地址并进行扫描。除此以外,Angry IP Scanner 还支持自动选取并扫描整个 B 类和 C 类 IP 段,对常用 IP 进行收藏管理,导出扫描结果为多种文件格式等。由于采用多线程扫描,Angry IP Scanner 可以同时对几十个 IP 发起扫描,因此速度极快。如果您觉得这些功能仍不够用,您可以访问作者主页下载插件,以扩充 Angry IP Scanner 的功能。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