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好难搞定

楼主(2010-01-24):
故障一、同行送修一INTEL原装主机,故障为断电后第一次开机硬盘不引导,进BIOS里查看硬盘已经被抓到,按F10保存后能进系统。同行说可能是BIOS有问题,但我想可能会是南桥的问题。然后送走同行,自己拆机,用我的试机硬盘开机,次次都OK。装机用客户的就会故障重现。分析故障:首先能开机,并进BIOS里转一下出来就能进系统,说明硬盘是OK的,主板最少也是OK的,无法确定故障,心想用我的硬盘次次都OK,决定从硬盘下手。先格式化重装系统,分区正常,装系统BIOS里有硬盘,GHOST里不认硬盘,我的天啊,见鬼了我, 本来还能进系统的硬盘怎么会做不了系统。我也开始怀疑BIOS有问题了,拆下刷BIOS,试机故障不变,压南桥故障不变,到这时已经无从下手了。心想最后换下数据线试试,我的天啊,做系统竟然一路高歌,再关再开都OK。真相骂它两句,一根破线害我修了半天。
故障二、富士康主板,型号P4M800M01,板号:N15235,上官方没有找到此型号,最后知道是从品牌机上拆下来的。故障现像,上电不开机,先测开机键有3.3V电压,短接有跳变,心想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就去追开机键所到位置。因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IO控制开机还是南桥控制开机,追线路也没找到进什么地方。再测绿线经三级管进IO,心想应该是IO控制天关机,因为IO为W83627,其内部参与开关机的,就准备换IO。仔细想想了,发现刚才维修过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测试点---晶振,先用万用表测电压,一脚为0.几V一脚为2.7V,我的天啊,这电压怎么这么高?又用示波器测,2脚都是只有直流电压,晶振无波形。晕,兴好查了一下,要不又要冤枉IO了,呵呵。先拆晶振,电压依旧很高,再拆谐振电容,电压依旧,查105电阻,阻值正常,测电池电压为2.8V,断开电源后晶振电压依旧为2.7V,电池电压直接加在了晶振上?南桥内部短路了吧?只有这样想了,因维修成本太高,准备放弃。装原谐振电容和晶振,不抱任何希望的又测了一下晶振电压,大吃一惊,一脚0.5V,一脚0.65V,怀疑眼睛有问题,要不就是表有问题。又用试示器测,发正波形正常。大哭 什么都没换啊,竟然好了?上电试机,因为没有支持此板的CPU,用775的假负载测试,CPU的VCORE为1.7V,感觉有点高,没有去查应该为几V,就是感觉有点高,测PG为1.18V正常,测时钟为0.45V正常,测VTT为0.3V不正常,测RST为0.3V不正常。因测试卡的RST正常,怀疑北桥有问题,查北桥供电正常,又查内存供电为0V不正常,测内存供电管有3.3V输出,因为此板为DDR1和DD2都能用,上两种假负载测的都无电压,但又测假负载上的供电测试点到供电管是直通,(2代的中间有阻值,可能是分压得到内存供电的)又上电测,晕,电压又正常了,我都真不敢再想信我的万用表了,是我看错了还是表出问题了?但是测别的电压表都没问题啊,可以确定我的表是OK的,我以人格担保。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有天知道了,再去测CPU的RST的时候,所有电压全部正常了。因无真U,没法试机看跑不跑码。一看表快1点了,直接上床上睡了。到今天早上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板目前什么都 没换。谁能给个答案?上传图+BIOS,有用的可以下载。

网友:
本来用这个号发的,没看确发在小号上了,哭啊。谁要知道了可以回到我这个号上来。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电子电路属于微观世界的东东,比较抽象,有些问题很怪!

网友:
呵呵  可能就是这样的问题呀?不稳定吧。

网友:
接上,今天上真U试机,开机一路高歌,再重启又出现了原来的故障,晶振电压2.7V,我那个晕啊,谁见过晶振电压高是什么原因?个人认为南桥内部不良,望高手指点。

网友:
接上,今天上真U试机,开机一路高歌,再重启又出现了原来的故障,晶振电压2.7V,我那个晕啊,谁见过晶振电压高是什么原因?个人认为南桥内部不良,望高手指点。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