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诊断卡指示灯的代表什么??

楼主(2010-01-24):
请问各位高手2位诊断卡指示灯的代表什么??
D1 D2 D3 D4
LCD LCD LCD LCD
-12V +12V +5V +3.3V

网友: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 3.3V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