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不显

楼主(2010-01-24):
一 艾威的 mp4g2 主板 跑26 不显 上pci也不显  bios刷过 io 换过 无果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压北桥,测北桥工作条件,还有显卡插槽。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的 没有agp插槽 只有两个pci插槽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检不过显卡!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楼上的楼上有见地 那说说 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