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3007主板,CPU核心电压0.42

楼主(2010-01-24):
测试卡为无码,上管控制级电压为0.42,D级电压12V,输出0.42,下管D级0.42,G级无电压,成对更换下管(2个),无果,更换从IC,无果,

网友:
查其他供电正常不  再测CPU供电产生条件  VID  电源IC EN   测到的0.42V不一定就是真的电压   上真U测一下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座虚焊,我上次有块V星板子,测CPU供电只有0.98V,就是不正常,上U不跑码,差点怀疑是电源IC,因为当时没有这个IC代换,所以加焊了CPU座,再上U居然好了。

网友:
有个奇怪的问题,从IC为HIP56,测第3脚电压为2.45,拆下从IC,此脚电压为3.82,是主IC给从IC的电压,这种现象正常不,两个从IC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CPU虚焊可能十分大!你用力按住cpu座可能电压就正常了!如果是酒加焊CPU座吧!

网友:
AMD 462 CPU的座子,我感觉不是那么容易虚焊的吧,按了按还是老样子

有个奇怪的问题,从IC为HIP56,测第3脚电压为2.45,拆下从IC,此脚电压为3.82,是主IC给从IC的电压,这种现象正常不,两个从IC都是这种现象,请教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D33007的电路图,高手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