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石穿系列【1】桌面多出几个iE图标

楼主(2010-01-24):
客户反映:无法打开qq农场,桌面上的网页快捷方式删掉重启又出现。
故障现象:首先发现桌面有多个ie图标,右键菜单异常,有两个无法删除。
分析思路:初步判定为系统中了恶意软件(木马),但是系统装有360杀毒,且经客户反映,经过全盘杀毒没有发现病毒,怀疑杀毒软件不行(因为以前遇到几次都是有360杀毒但还是有木马)。
解决方法:重新下了个eset,安装好后马上提示内存中存在病毒,清理后,用360安全卫士修复ie,桌面多余ie还是无法删除,再用360急救箱查杀后,桌面多余图标成功删除,修复ie,故障解决。
所用软件:360急救箱,eset,360安全卫士,msconfig,任务管理器。

网友:
修改注册表 可解决这个问题 找到注册表NAMESPACE相 里面保留4个 其他的全部删除

网友:
这样感觉太麻烦了,有时还不见得解决问题。不如从装系统来得快。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重装系统

网友:
这样一搞客户不会给你钱的,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23):
windows清理助手可以修复假冒的IE图标

网友:
重装太简单化了   没意思

网友:
只有重装才能收到钱,要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

网友:
要是我就会重装系统,我们干这行的也要生存,反正装个系统又不黑人,二三十块。你点下光标修一下,人家认为你没修,那样10块都贵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回,就维修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学楼主,才知道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