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24):
一台东芝笔记本(型号PSJ3115L4G11P)进水,系统供电IC MAX1904EAI 没有电压输出(IC换了几个),请问各位高手怎样的思路查下去(因本人台式机主板经常修,笔记本总还是生手,求多指教)   CPU供电蕊片为MAX1988  总有一个MAX3243CAI

网友:
你得查他的工作条件啊,除了供电,还有控制信号啊,不急,我也是新手

网友:
虽不大的帮助,我也要说谢谢你先!

网友:
工作条件 后极负载是否正常 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查外围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