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14.1的屏用不到10分钟会图像上下跳动

楼主(2010-01-24):
客户送来一块LG的lp141ws3的屏,用10几分钟后图像会上下跳动,其他一切正常(色彩、显示等)只是图像整体上下跳动,以确定是屏的故障。但不知道具体原因,望大家给予解答!!!

网友:
1:MCU不良   2:屏IC      3:屏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换屏的驱动IC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太理解这个‘驱动IC’指的是信号部分的屏板大芯片还是供电部分的芯片呀?谢谢!!

网友:
换套新的板子来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的故障!!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