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PU后面的NEC电容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0-01-24):
东芝M系列CPU背面的NEC电容容量是多少?没有一样的很难搞啊!大家有什么好法子不妨说说!
cpu

网友:
看下以前的贴子就OK 了。 。。。

网友:
基地有东芝M200的图纸,好像是集显的,下个研究研究就知道了。这种问题感觉没什么好讨论的,电容的代换应该是基础中的基础了

网友:
记得好象容量很大的 基地有专帖说过 你去查下

网友:
拆料板上的CPU供电电容不就行了。不用研究的那么深

网友:
1200uf吧,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是 的 实在不行就从台式机的主板上拆几个优质的红宝石电容并联在电路中做测试,如果OK了 再想办法改造不就OK了

网友:
要是没有焊盘就把电容焊在一起用线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