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848P疑难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24):
sk-848p主板无CPU主供电 ,此板用的是RT9248A+RT9603 组合,rt9248a  VCC有5v供电,11脚DVD脚有1.5v   27脚PWM1有2.2v,RT9603的4脚VCC有12v,测量场效应管正常,vid电压正常,但就是无CPU供电 。换过其中一个上管有主供电了,第二天来测试又没有主供电了 。郁闷了,此板共有7块,现在无从下手了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看你测的数据
外围基本正常

怎么就没有试试换9248 9603呢?

网友:
没有啊 。chinafix客服那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