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0 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10-01-24):
接到一台东芝 L200   故障为   插上硬盘就在开机画面死了   BIOS  也进不了   不插硬盘就能过     插光驱也能过   有遇到过的吗    硬盘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硬盘的接口电路,有些是门控制的吧!!

网友:
我修过东芝L200死机的是北桥虚焊的

网友:
我觉得北桥的可能性不大哟    他是插上硬盘就死     不插就不死

网友:
还是重点先查一下硬盘接口和到南桥的线路供电这些在弄别的吧

网友:
供电一般坏的较少,直接换或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南桥和南桥到硬盘之间电路  还有BIOS也值得怀疑

网友:
重点是查硬盘接口电路,是否有短路。或BIOS有问题,再看桥。

网友:
插硬盘就死  硬盘启动么  重装系统试试  要不就是硬盘串口连接的问题 看看接口电路

网友:
光驱呢?能找到吗?看看。这种问题还真怪。先做个南桥再找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光驱  能找到   硬盘也在转

网友:
查下硬盘到南桥的数据线   不行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先看硬盘的供电,复位是否正常,如正常看接口有无虚,打下信号线的阻值,看是否为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