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40fd数码相机闪光不正常

楼主(2010-01-24):
富士F40fd的闪光灯不正常,症状表现为拍10张照片(闪光设置为强制闪光),有几张是完全正常的,有几张会过曝,有几张不闪光,有几张闪了但却与快门不同步。

时而正常、时而过曝、时而不闪有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则是每张都有问题,要么过曝,要么不闪。

拆开后更换了几个灯管和触发,故障依旧。

实在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了,一般像这种情况要么是灯管,要么是触发。

网友:
既然已经判断为灯管或触发??也已经换过几个...我也只能判断是控制了....

网友:
因为闪光灯的故障有个过渡期,就是时好时坏,难道是虚焊吗?

控制如何下手?

另外还有就是每次换上新的触发后,总是能正常的闪两下,接着又不正常,换灯管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软故障,确实不好判断.你所更换的触发是什么?我还不能理解你所说触发的意思/

网友:
我说的触发就是这个红色框里面的。

网友:
IC 001 发出的信号是否正常??高低电平的跳变是否正常???相连的电阻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IC 001 发出的信号是否正常??高低电平的跳变是否正常???相连的电阻阻值是否异常???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现在还是经验维修,你说的这些我还没去注意,不知道怎么检测发出的信号,高低电平如何测量。目前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嗯.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工具在手,谁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准确的故障.信号要查看该机器的电路图,高低电平是一个跳变过程.

网友:
嗯.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工具在手,谁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准确的故障.信号要查看该机器的电路图,高低电平是一个跳变过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能找到的富士相机电路图,目前只有A310,但不知道他们的闪光部分是否一样。高低电平是否能用万用表测出?

网友A:
电路图?能找到的富士相机电路图,目前只有A310,但不知道他们的闪光部分是否一样。高低电平是否能用万用表测出?
引用 网友B:

A310的图和F40FD的图不一样.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但元件不一样,过程也不一样,仅仅可以用来参考闪光灯电路的放电过程和充电过程,高低电平的跳变可以用表测出,关键是你的表灵敏度如何.

网友:
我说的触发就是这个红色框里面的。
引用 网友B:

图中所示,IC1001 7脚发出一个控制信号给触发元件,其中经过一个电阻,根据这个线路,在电阻之前和之后分别扑抓,看是否能测得电压跳变,在闪光的时候和不闪光的时候分别去区分是否有故障,否则,更换IC1001

网友:
上电路板的图看看,发现在闪光灯附近没有控制IC,估计是被集成到某个大IC里面去了,如果是那不是没办法了。

在网上下了一个F50的维修手册,在闪光灯电路里面没有发现专用的控制IC。

如图,那个触发IC旁边的电阻已经换过,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你要找到对应你的机器的电路图.找到是由那个IC发出的控制信号.更换该IC既可.

大概十天前我也接到一个SONY F707的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样.我也是找到IC后更换才正常/

网友:
要能找到我还费那么多事,就是苦于找不到,真是急死了。

网友:
R150旁边6个脚的IC,应该就是控制的,你查一下,是否由他发出的信号,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触发IC的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