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0A

楼主(2010-01-24):
前天接了一个联想的80A的本,问题是,开机后偶尔会白屏,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本放一天之后再开机就一定开不开,需要上电一会后,再关机,再开,才能开机,有的时候进完XP后就死机,有时黑屏,有时还花屏,我怀疑是显卡问题,结果加焊显卡后,之前几天好用,过了两天又不行了,因为我这里BGA做显卡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所以想问问高手,还会不会有别的地方出问题,(内存换过了,内存槽也加过焊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考虑换显卡 撒

网友:
看样子像是有地方虚焊了,不过不知道是北桥,是显卡还是接口。接口的可能性较大吧

网友:
既然做显卡能用几天  还是显卡问题 没做好  死搞显卡吧

网友:
显卡就重新值球吧,要不还有问题的

网友:
尝试试一试的做

网友:
显卡没有压好,既然做显卡成功几率不高,就拿到别人那里去做算了,免的做死了。显卡不经整。

网友:
我准备整显卡了,我有点怕是北桥的问题,但之前吧,我焊过MAX1532,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这样的小电源管理芯片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也是好用了两,三天就不行了,。。。。。所以现在就不敢确定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修显卡吧

网友:
没什么说的,重新做显卡置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