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老超老的SONY笔记本修复一例!

楼主(2010-01-24):
接到一台SONY老本本,忘了型号了。。。扑克牌的CPU,15的普屏,带电源板的那种,,拆出来发现电源板附近有腐蚀的现象,测了一下公共点电压,4。9V。。。先跟客户报价吧,,因为手里特忙,,报价150元。估计这台本子也就值200--300元左右吧。哈哈。8G的硬盘。。。。客户砍价,120元就给你修了吧。。 客户答应了。。。你明天下午给你结果吧,能不能修好。。。。第二天一大早,就研究这个老机子了。。。。。取下CMOS电池,放电,不行。。。公共点无电压,开机键0V,跑线路,公共点居然跟充电电路的电感相通的。。。不对哇。。。管它,直接从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飞到公共点。。。公共点有16V了,,开机键也有3。3V了,心中大喜,,,开机,,电流跳到0。1A左右掉电。。。不行哇,电路保护了。。。还得查查这个充电电感为什么跟公共点是通的。。。。充电电路的高端管也是好的。。。。查了十分钟,没查到,估计是夹层短路了吧,因为电源板上面都腐蚀了。。。。用洗板水洗过。。。。跑电路发现公共点到充电电感之间有一个0欧的保险电阻,把保险电阻断开,,,加电。。。。。 开机,我的个乖乖。。电流嗖嗖跳到0。8A左右。。。。。。突然掉电了。。。郁闷。。。再开机,还是掉电。。。 这破机子太浪费我的时间了。。。。肯定是电源板的事情,直接把电源板上面二个跟电池充电有关系的心片直接干掉,,,。。。 再加电。。。哈哈。。。。电流到0。9A左右,跳变了三四下,接屏。。。。。SONY漂亮的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不过电池不能充放电,,但是想想这么老款的机子,电池它也不能用哇。。。。直接让同事装机,拷机测试二小时。没问题。。。

网友:
客户把机取走了。。。一个漂亮妹妹取走的。。哈哈。。。对了,我是在重庆做笔记本维修的。。。。。取机的时候跟漂亮妹妹聊了一下,她帮她朋友取笔记本的,,,还说这个本本是她妈妈从她朋友手里买的,花了二千RMB。。。。哈哈。。。。我给漂亮妹妹说了,这机器不值钱了。。漂亮妹妹还很感激我。。。。还主动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哈哈。。。。。

网友:
客户把机取走了。。。一个漂亮妹妹取走的。。哈哈。。。对了,我是在重庆做笔记本维修的。。。。。取机的时候跟漂亮妹妹聊了一下,她帮她朋友取笔记本的,,,还说这个本本是她妈妈从她朋友手里买的,花了二 ...
引用 网友A:

.....你真厉害,钱也赚了,MM也泡了,应该直接要QQ号,说我们会回访的。。。

我一般不敢和漂亮MM顾客拉近乎,毕竟我是做生意的,有贼心,但为了长远。。。。。

楼主修的够够快

网友:
MD 真羡慕~

网友:
楼主很厉害,就差点财色双收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怎么就没遇到几个PLMM 是不是重庆的PLMM 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