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A300不亮

楼主(2010-01-24):
东芝SATELLITE A300开机电流可以跑到1。29A 但屏不亮。外接也不亮。求助群众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看电流的大小像是显卡。不过楼主描述的问题太简略了,没把握。不过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有显卡板的吧  先清理下接口 不行查显卡板 做显卡咯

网友:
应该是显卡,拆下主板,显卡压压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显卡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