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936故障求解

楼主(2010-01-24):
936英文版传真机,提示“Cover open”“check paper 。拆开底板发现有2个传感器,出纸口哪一个应是检测出纸的,另一个应是检测装纸的,这两个小东西有可能坏吗?当按下时,用表测试可是通的,这应该说正常的。估计可能是别的问题,一时也找不到故障点。也想在这找下传真机配件的方便咱修理的挣个小钱。

网友:
“OPEN COVER”是指“打开打印机前盖”,请您把打印机前盖打开,看一下有没有卡纸的现象。如果有的话,请清除以后再按一下停止键试一下,看是否能排除您的问题

网友:
是“COVER OPEN”不是‘OPEN COVER?

前者是上盖未关,是故障。后者是打开上盖,是指令。

网友:
你那有可能是那两个感应器没有到位
我也遇见到那样的问题
我把两个感应器上的胶加厚就可以啦

网友:
上盖没合到位,可压紧试一下。或者是缺纸传感器没检测到纸,检查传感器。

网友:
确实是传感器的问题,怎么弄都是弄不好,另外要一块通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