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845GV——M2

楼主(2010-01-24):
刚拿来这个845GV   目测外观 良好没 明显 烧坏 。。。
测量 CUP  供电正常。  南桥  3.3  也正常 。

但是 插诊断卡 就是不跑码
谁给 个检修 思路。。
谢谢

网友:
ECS的478的主板,先按CPU座开始试试

网友:
这个CPU座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精英的板没什么悬念,CPU座坏,不过现在没有修理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