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0-01-24):
今天拿到HP V3000一台`开机能显示HP logo 也可以进bios 但是过了hp logo 后不知道是死机还是什么`机子没反应`黑屏`我设了U盘启动 光盘启动也不行`机子所有电压都正常`我重压了下南桥效果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前辈有招没!刚开始我以为是南桥问题`现在应该不是了!
黑屏

网友:
你做一下北桥试一下喃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换南桥

网友:
直接换个北桥,再试,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V3000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感觉还是南桥问题~!北桥问题少`如果北桥有问题机子不会亮`现在都亮机了都能进bios只是BIOS进系统这时候会黑屏死机`应该是外围设备出问题引起死机`我先再找找看`各位兄弟等消息`!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吧

网友:
8楼你头秀豆了还是什么`我都说亮机了能进bios还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 吹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