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笔记本,943GM芯片

楼主(2010-01-24):
问题一、不上电,查看后KBC芯片有的针脚没有焊住,有脱焊的现象。
解决办法:加焊后可以上电
问题二、上电后,电流到0.85就不往上走了,测量CPU供电1.2V,怀疑NB,SB,
请教:是不是电流到0.85左右不走的现象都可以怀疑为显卡不工作?
      用阴值卡测量SB阻值,发现有四个点阻值为1,是否可以判断SB有问题?

网友:
什么阻值卡?是MINI PCI的吗

网友:
这个是943GM的  应该没有MINI PCI的吧

网友:
没有BGA焊台,我的风枪怕不行,风枪用了三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内存阻值卡

网友:
内存阻值卡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不行换了它

网友:
我看好像是内存不过呀,查查内存有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坏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再换掉

网友:
MINI PCI卡打的是SB?

网友:
有的阻值卡做工不标准,你不能完全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