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修吐血的主板

楼主(2010-01-24):
ASUS P5N32-SLI PREMIUM 775针。拿来故障为不跑马!清洗座后有跑马<a0-1d-21>就定位不走了,测内存电压1.8,时钟1.6,CPUMOS管电压也正常,南北桥共电正常,阻值OK,刷BIOS无果,问题一样,请问什么问题,帮忙给个维修思路>>>>>>贵谢!!!!!!!!!!!!!!!!!!!!!!!!!!!!!!!!!!!!!!!!!!!!!!!!!!!!!!!!!!!!!!!!!!!!!!!!!!!!!!!!!!!!!!1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CPU座虚焊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AD线,或是北桥至CPU的AD线有异常。

网友(2010-03-24):
楼主你可以压下CPU座看看一般就是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