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偏色

楼主(2010-01-24):
三星788DF片绿色  谁有的BIOS

网友:
楼上的"BIOS"不能乱用,以免误会,应该是eprom数据吧。这个机子要用三星工装的。给你好数据不一定能完全修好的。

网友:
那这种故障能修好吗

网友:
简单点就拿到三星维修站用专用软件工具调三基色,要不用可调电阻(100K)改电路!

网友:
很简单,三星工装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