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050

楼主(2010-01-24):
开机用一段时间 就会自动关机  然后就不停的重起
有时候会起好
有时候就起不来 直接关了
各位大虾们  有碰到的吗?
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温度高吗        先做一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系统 我做个  了
风扇 也换新的了

网友:
集成独立的?可能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加焊一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供电再试试

网友:
好的 我试下看看
是集成的  呵呵 谢谢了 等下我焊下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  加焊了还是不行
焊的是肯定没问题
之前 还能亮会    现在 焊了以后直接是一开就掉  不谈亮了

网友:
不稳定一般是供电部分出来问题,还有个可能就是散热,

网友:
试试换掉一个供电芯片吧

网友:
把各主要电压量一下,看看电压有无波动

网友:
那机器一气被我已经出手倒卖了
  我后来自己好好研究了下
460 那  有片都起泡了
直接 仍给人家当 实验板了
郁闷  第一次 收 机器就这么失败   哎

网友:
能点亮的机器怎么舍得卖呢

网友:
这款机子还是散热片没有搞好

网友:
楼主,不应该卖,应想办法把问题搞清楚,以后在遇到此类问题,修时也有经验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是我的话我也留下来自己玩玩...

网友:
估计是 温度过高 保护关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