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0 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0-01-24):
手上正好有两台同样的机器 是独立显卡板的
有一台是好的 把两台显卡板和硬盘对调后故障不变
重做过南北桥都不行 但是之前是进系统时先是黑屏灯管没亮 然后南屏重启 跳得很快代码看不见
重做南桥后进系统时没显示灯管时亮的
以前也遇到过进系统不显示的 都是弄显卡好的 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
试一下安全模式,看下能否进入。再参考下,沁园工作室 仁兄发布的,Y520 显卡维修一例

网友:
查一查这款机器有没有银盘保护,和其他硬盘兼容不。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我一般怀疑显卡问题,要么是虚焊要么是挂了。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蓝屏重启 是不是要考虑下内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应该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板的主板接口。

网友:
进系统不显示有时候也是系统的问题,有两台机器不嫌麻烦的话就一个个的对调

网友:
谢谢上面兄弟 以上办法都试过了
现在确定不是显卡 屏 系统 内存问题
应该是主板 拆机是 发现内部有掉钉 还能闻到被烧的味 但是看不出有地方被烧的痕迹
看来实在不行只有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这么经典的文章  谁不看谁吃亏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