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G31 V2.4版 离奇故障

楼主(2010-01-24):
七彩虹断剑C.G31 V2.4版     离奇故障
    前天接同行一台求助机器。硬盘重新分区后,硬盘分区总离奇丢失c盘。或不能保存分区。或做完系统后只要重启就丢硬盘,正常开关机过程中也常莫名其妙的丢盘,断电后过一会儿又可以检测到。
    机器刚装半年,主板七彩虹断剑C.G31 V2.4版  ,硬盘ST500  7200.11(酷鱼)
    接到机器时,第一反应是硬盘故障,MHDD检测,不到0.1%时出现1个X,然后全部是“!”。以为是硬盘固件门系列,劝朋友放弃维修,直接找商家换硬盘。朋友言急用,要我想办法。
    想刷固件,但工具未带,突然想到先换一下硬盘,却没这么大容量的,因机器要装20个摄像头监控。所以想到先换一块板试一下是不是板的问题,换后问题解决。
    大喜忘外,随即刷七彩虹断剑C.G31 V2.4版BIOS,问题解决。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很多主板都是BIOS有故障出的问题。

网友:
299,399的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下次还是弄个好一点的主板吧,一分钱一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