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显示器电源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1-24):
ACER AL1716显示器,电源不工作,TOP245烧坏,R812和R816明显烧断了,没有买到TOP245YN,只买到了TOP246YN,装上后电源输出不对呀,5V为0.15V,12V由通电时的0V慢慢升到0.3V。TOP246的3脚在0.8V左右摆动,TOP246的2脚为2.5V,TOP246的1和5脚(焊在一起的)为5V(有轻微的摆动),TOP246的6脚为300V。这是把负载插头从驱动板上拨下后测的,12V断开也是如此。光耦也代换了,TL431也换了,稳压部分基本上都查了,也没有找到问题,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板好的了,成本就30块钱。简单,也浪费时间。

网友:
手里没有高压电源一体板,再说客户在催呀。

网友:
246YN可以代吗?可以代的话你这样的现像,问题还是在初极,246的反溃,保护电路,再查电阻的阻值和隐压二极管。

网友:
初级元件很少的。都查过了。我把TOP245和TOP246的资料传上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呀。

网友:
你可以上傳 AL1716電源板的圖嗎?

如果跟AL1717A一樣~基本上你量"輸出端(連接AD板的接口)"是不會有12V的
===================
我是遇到  AL1717A 無電源反應, power板修好還是一樣,電源無法啟動

最後查到是 AD板也壞了~ 更換AD板就正常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新买来的TOP246YN不良,重新换了一个TOP246YN就正常了,害得我花了三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