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DV1000 人都崩溃了

楼主(2010-01-24):
最近太忙,修一台DV1000的机器,有时间亮有时间不亮,报价300,拆机后上诊断卡跑马6932,偶尔能亮机,不亮时间代码刚过382F走到6932。没想其他的,直接加焊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更换北桥,故障依旧,加焊内存槽,内存槽到北桥的排阻,故障依旧,测数据线的阻值均正常,供电均正常。以前修过旭日125出现此类故障,加焊南桥解决。于是将南桥加焊,故障依旧,更换南桥后不开机了。手里压了几台机器,想到这种主板也不贵,换板子算了,200块定了片主板,回来后装机测试,进系统后死机蓝屏,无法安装操作系统,刚开张没多久,手里连试机器的CPU都没几个,刚好有个旭日410的机器在修,将PM1.73cpu装到这个新板子上测试,因为这个板子是工厂的良品,成色很好,内部还有测试的说明书,所以断定是附件的问题,顺利主板测试OK。难道是CPU坏了?
    客户原来的主板已经不触发了,检查后发现,南桥晶振在做bga时间被BGA的下喷嘴给撞脱焊了,将晶振焊好后,装机测试,跑3D 没问题,TMD,搞死我了,修了半天原来是CPU挂了!
   各位吸取教训,赛扬1.5 的CPU 还有1.3 1.4的CPu 坏的我遇到几个了,大部分是不进系统 死机等!

网友:
看来CPU不易坏的观念要有所改变了

网友:
看来胆大心细还是很重要的,本来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最后给搞麻烦了,楼主的故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
我也有一颗台式机奔4 3G FSB800MHz 478 CPU,开机直接亮D0。

网友:
真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以后注意了,CPU也是怀疑的重点

网友:
有时候感觉芯片级维修还不如板卡级的师傅呢
哈哈
如此简单的问题

网友:
感觉楼主分析问题 太拘泥了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多买几个CPU备用,嘿嘿!

网友:
学到了~虽然不知在说什么

网友:
我都没备CUP哦,要是CPU坏了真会搞死人

网友:
键键,CPU挂了你没量出来,要是师傅在,又该卖啦

网友:
我刚接了个HP 6515B的机子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是AMD的CPU
用手按着就能开机 一开始以为是槽虚焊了 后来 问了 无边思绪超级版主 确定是CPU挂了
买了个新的 按上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昆哥 那个是CPU性能不良了,偶尔亮偶尔不亮,让你来你一时间也量不出来的哦

网友:
INTEL 的CPU相对AMD 来说要坏的少点。不过楼主如果有自己的一套测机工具。那或许就不用走这么弯路了吧。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呀,cpu 的问题也是大问题呀。

网友:
intel的CPU也坏的?

网友:
看来CPU的损坏也得考虑在平时之内了 现在连INTEL的也爱坏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HP的笔记本也是点不亮,是AMD的cpu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不想,内存有电压,但就是没有cpu式,就直接给客户了,照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怀疑我有点粗心了,就是没那cpu试下。

网友:
多准备些配件,少走些弯路

网友:
遇到CPU坏了的故障,真是没办法下手!没有测试的手段!!学习楼主,应该准备几个CPU了!

网友:
CPU坏是挺难发觉

网友:
这个CPU对针加焊很有可能修复.

网友:
还是要先板卡测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