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电烙铁焊接电容怎么连锡丝都不化啊??

楼主(2010-01-24):
我头一次尝试焊接电容  没成功  勉强焊接上一个  剩下六个怎么也焊接不上了  原因是锡丝挨到电烙铁上 说什么也不能变成液状 把电烙铁拿离开主板 就能融化锡丝  怎么回事啊  是锡丝不好  还是电烙铁温度不够啊

网友:
楼主排除是否用的是无铅的焊锡丝。

在着建议楼主换个好一些的烙铁

网友:
无铅的话,的确是很难搞

网友:
如果连锡丝都化不了,首先怀疑你的操作水平,其次才是烙铁和焊锡丝。估计你也不会去买无铅焊锡丝,即使是无铅焊锡丝也不至于化不了。先看看你的烙铁头是不是正常。

把下面链接的帖子看完再回话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CF%E4%C3%B0%D1%CC

网友:
焊锡丝不好吧,不好融化,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不懂啥好,也挺郁闷的

网友:
换大功率的

网友:
烙铁的温度低,或者烙铁和电源没连接好,另外就是没有掌握好焊接的要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只要功夫深,铁棒就能磨成绣花针。努力吧

网友:
推荐用40W  GOOT烙铁 专门焊接电容的极品!!!!30W的不要用了 国产的黄花还可以 烙铁头不行!!

网友:
很明显 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30w功率绝对够了,应该是其他因素,要么烙铁没保养好要么用的焊接材料问题,不过同样张先生的话,更大可能是技术因素

网友:
很简单:烙铁是个点发热源,而像主板那么大的PCB中间层有正电源层、地层,是面散热源。你以点对面,就像以卵击石。我说的夸张了点,但道理是这样的。
解决方法:用风枪(功率大,比烙铁高一个数量级)进行局部面加热后,再用烙铁拆,甚至直接风枪解决。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直接焊电容的脚,可能原本电容脚上的焊锡氧化了,所以不流动,用堆锡法,就可以焊下来

网友:
烙铁头也很重要,用尖头,接触表面小,热量不足,改用刀头或者马蹄铁头就不错了

网友:
是啊,看看那你的烙铁头吧,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了,温度补偿不够导致的!!!

网友:
30W在大导热面积焊接功率确实小了些,50W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太小气了吧。。。干嘛不搞个936
30W也太累了。

网友:
很简单:烙铁是个点发热源,而像主板那么大的PCB中间层有正电源层、地层,是面散热源。你以点对面,就像以卵击石。我说的夸张了点,但道理是这样的。
解决方法:用风枪(功率大,比烙铁高一个数量级)进行局部面加热 ...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老手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