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是否可以从别处取个5V电

楼主(2010-01-24):
顾客那里一个SON VGN-N17C笔记本
说U口只能认鼠标,U盘,大型的设备不认(如移动硬盘等)

拆机:发现被修过 ,少个 T1-POZ(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估计是给USB口供电的)
然后飞了个根线

此零件我没有
改如何弄?从主板上取个5V?

网友:
从系统供电飞个5V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楼主的数码相机挺牛X的,拍的这么清晰。一直都希望有一款这样的东东。可都是微距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可以的,早就这样干过了

网友:
主板找个5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个5V是可以的,满足其工作条件即可。

网友:
可以找个5V拉过来

网友:
有危险啊,兄弟

网友:
从系统供电飞个5V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楼主的数码相机挺牛X的,拍的这么清晰。一直都希望有一款这样的东东。可都是微距效果不怎么样
引用 网友A:

奥利巴斯X-905
刚买的,最便宜的那种,900多元。呵呵,主要是拍线路板,有多种微拍
我不是做推销的呀··

网友:
有危险啊,兄弟
引用 网友B:

怕烧南桥么?

网友:
可以找个5V的地方飞线,但以后接个优盘还可以 大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
从别处飞个5V过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
没关系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
知识电压没有的话,可以飞跟线拉个5V过来,

网友:
直接飞线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还是不建议去拉系统供电......万一短了不烧南桥么

网友:
可以这么做.

网友:
可以到另外的地方拉5V的

网友:
满块板子从系统供电开始有的是5V供电,注意别短了就行

网友:
可以用 但有一点小风险

网友:
飞个5V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从另一个USB的5V上 引出来一根  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主要是USB接口插大型设备有电流供电不够,从其他地方引一个5伏是可以的

网友:
5v是可以借用的不过你最好是从5V的转接管接过来
这样安全一下

网友:
我的也奥林巴斯320的。一年前入手的,那么微距真还可以,还有个超微距的。

网友:
经常这样接

网友:
最好别飞。就怕以后接USB的东东多了。过流没保护了。到时候因小失大。或者如楼上说的烧主板。

网友:
飞线上边再连个电杆,以免烧别的

网友:
从系统供电飞个5V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楼主的数码相机挺牛X的,拍的这么清晰。一直都希望有一款这样的东东。可都是微距效果不怎么样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果很普通的了,微距拍的不清晰是因为测光没弄好吧?
像楼主拍的这些图片很一般,白平衡都有些失衡了.最后一张有点对焦不准,曝光也有些过

网友:
微距拍摄最好不要开闪光灯,容易出现光斑,要是光线不足的话就在旁边拉个白炽灯或者日光灯,光线从正面斜一点打的话微距拍出来的字体很清晰

网友:
可以接其它的5V , 像是1394PORT , CARDBUS上的5V都可以,这些有都保护线路.

网友:
加个保险较保险,不加保险就危险~~~

网友:
听说是可以的但是自己还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
完全可以,但要注意要在500MA

网友:
到风扇那里找,....................

网友:
应该可以这么做吧,我的笔记本电压也不足,也想自己飞个线

网友:
可以是可以,我们维修么,就要修好它。

网友:
可以用,但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可以的,,我就飞过,可以用到现在人家也没有说坏掉,半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