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V星主板,南桥是IXP400,挡LOGO

楼主(2010-01-24):
一款V星主板,南桥是IXP400,能点亮,数码卡跑到65,进步了bios,南桥烫。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网友:
BIOS LOGO画面死机
假死机维修
  1.一般为键盘,风扇报错,因为键盘报错不能用,所以按键盘没反应,但是点开关可以关掉。
  2.少数为BIOS,内存等。
  3.IO周边掉件

真死机维修
  1.刷BIOS
  2.内存供电
  3.网卡
  4.声卡
  5.USB电路【USB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等】
  6.南桥周边电路【电阻 电感等】
点开关能关机为假死机 关不了为真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点触发开关能关机,是假死机,对么

网友:
刷BIOS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