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SE 主板的,CPU 没有电压。

楼主(2010-01-24):
ASUS   P4P800 SE 主板的,CPU 没有电压,用的是ADP 3180,和3110。ADP 3180 的4,3,2脚是以0。37伏,2,0,5是2。25伏。EN是1。2伏
RT 2。0伏。测电感就是没有电压,。不知问题出在那里了。

网友:
你的板子应该是全板没有复位吧。
你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U座是否开焊。

网友:
是啊,侦测卡的CLK灯不亮,复位灯常亮。

网友:
复位灯,时钟灯都常亮,

网友:
内存电压2.57伏,显卡1.5伏

网友:
座子已烤过,北桥也烤过了.

网友:
这板子最初是一个上管60T03H 坏了,我用了一个70T03H代换了.诊断卡测不跑码, 复位,时钟两灯常亮.

网友:
常亮  那就是南北桥的供电问题  查查看

网友:
查一下CPU的1.2v供电正常不,没有1.2v供电就不会有CPU主供电。

网友(2010-03-08):
我手上也有这块板,故障也是这样。难道是这块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