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

楼主(2010-01-24):
nf2主板 电压cpu有 时钟有 复位有怎么办开不机。

网友:
插上 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
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CPU电压都有了你怎么说不开机?

网友:
楼主说的好笼统 没有办法维修判断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量一下BIOS的片选,不知道NF2的有没有片选?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压一下桥试试有反应没?

网友:
没有诊断卡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量一下BIOS的片选 那怎么量BIOS的片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