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CPU自动降频至100MHZ

楼主(2010-01-24):
DELL 630M CPU为1.73G/2M .BIOS及系统都能正确识别 但进系统后 ,实时工作主频仅仅100MHZ ,导致执行各种程序大多都CPU使用率100% 极其缓慢。 已经排除硬盘 操作系统 驱动 CPU,并且升级了BIOS到最新版本 无论电池电源都是100M 。原装电源90瓦没问题。风扇运转正常,散热片不咋热。热求教咋整?

网友:
看看CPU温度监测芯片及相关电路

网友:
加焊CPU座  可能是CPU虚焊了

网友:
此机Cpu供电正常0.97V 只能工作在100M 求解

网友:
我一个双核640M的也一样故障。南桥换了。EC换了。也不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