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些DDR内存条上为什么没有22欧姆的电阻?

楼主(2010-01-24):
RT。。

能开机,工作正常 就是没有22欧姆的小电阻。

网友:
PCB板里带了????我记得有这种板子的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不同产家设计不一样吧.电阻在电路中大多是起信号反射作用吧.

网友(2010-03-05):
用碳膜印刷的,我这里就有一条.省钱.

网友:
碳膜印刷 就是这个 ,这个PCB 很垃圾。。。。

网友:
说聚脂膜电阻的PCB很垃圾是不公道的说法,这种电阻不易烧损,精度高,且因为它的阻值较22欧的陶瓷碳膜电阻要小,信号强度更大些,工作起来更稳定,我修内存2年的时间,只修补过一个烧损的聚脂膜电阻.而陶瓷电阻损坏的却是非常的多.造价低廉并不等于质量恶劣.
一种兼容性非常好的公版PCB,就是采用这样的工艺.我经常使用这种PCB来倒板,或是做些DIY内存的工作,并且,我为它专门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数据位的颗粒坏位勘查表格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家电出身的。但是修家电的人都应该知道 ix 0689厚膜是什么东西。打开之后你就看到有些黑的长条的东西。那就是电阻。有些所说的牛屎里面封装都是着东西。有的电阻电路叫后膜。有的叫薄膜、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万用表电阻烧了买不到精确电阻怎么办。我的办法是。比如需要120欧的电阻。没有怎么办呢。那买薄膜电阻。因为都是用蒸度的方法做电阻的。然后用刀去刮电阻。配合万用表得到120电阻/所以说。在内存没电阻的下边往往有些黑的东西那就是膜电阻。明白什么意思没
厚膜电阻定义
厚膜电阻主要是指采用厚膜工艺印刷而成的电阻。这种电阻有长方形,带型,曲线形或者是其他的形状。常用在精密电阻,功率电阻的制造中。
常用的厚膜电阻采用金属钌(liao二声)系电阻浆料印刷烧结而成。电阻浆料包含氧化钌,有机溶剂和玻璃珠,烧结后的电阻由两方面组成:氧化钌本身的电阻和势垒电阻

网友:
话题有点跑偏了,没有限流电阻的内存条的确有。不论是工厂量产的,还是个人DIY的。
DDR的无限流电阻内存条(实际上是在电阻的焊盘上焊的0欧短路器)我见过1条。限流的作用主要是使各个数据位引脚的电平均衡,消除因为印刷板上走线长度长短不一而带来的数据信号的迟滞和差异。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东西又不是绝对的,我在找不到微型的电阻的时候,合并SD内存的时候,都使用过用导线直接跨接焊盘的方法,都能正常工作。只是工作频率要降低一个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