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阻值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1-24):
我有两个电源一个是上普一个是达硕的,两个电源都是烧了低压侧散热片旁边的R29,,烧的无法辨认阻值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阻值,能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最好,谢谢!

网友:
烧的无法辨认 只能靠推测 兑各同样大小 用在同样地方的上去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