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按开关后没有1.2V

楼主(2010-01-24):
各位兄弟,我的X31又回来了,现在是3V   5V    1.8V 都有,,,就是没  1 .2V,而送出1.2V的MAX1845的24脚有5V   26脚也有5V ((MAX1845也换了))       24脚有5V的话是不是保护了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各位大哥请帮忙。。。
我把1.8V和1.2V那两个MAX184和他们的旁边的大电容和场效应管都交换了一下,1.2V和1.8V都出来了,但是一按开关就没有1.2V和1.0V都没有了。好象又是保护起来了,24脚又有5V了,26脚也没电了,电流上升到0.36这样。请问各位大哥怎么修呢?

网友:
换一个1845试一下

网友:
供电应该好修,信号费劲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1845已经换了,请问兄弟怎么修呢

网友:
我把1.8V和1.2V那两个MAX1845交换了一下,1.2V和1.8V都出来了,但是一按开关就没有1.2V和1.0V都没有了。好象又是保护起来了,24脚又有5V了,26脚也没电了,电流上升到0.36这样。请问各位大哥怎么修呢?

网友:
换掉1.2V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的电容也换了,也和1.8V的电容交换过了

网友:
查查有无短路呀

网友:
还缺少电压 仔细查!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过几台,一般换掉1.2V的MOS管都会好的。

网友:
查查MOS管正常不?

网友:
1.2V和UPU后面的1.05V电容两个一起换了试下吧!

网友:
IBMX31 的机子经常在855PM边上的1.2V1.0V的电压不稳,导致1845不工作,换那边的电容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
干吗要交换 直接换一个不就知道啦

网友:
换1。2V的电感吧,这个电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关点,这个机器坏最多就是电容,不过1845本身好像坏得也多

网友:
还是查查周边的电路吧,负载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它的工作条件和周边的原件有问题或者不良。

网友:
这机器重点查电容

网友:
我还是学习X31,我还有一台没有维修好

网友:
查查VCC1R2B或是网卡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要用指针档来查电容,可以发现其中玄机,电容的不良,用它了使。